请教个关于碳桨的问题?

楼主(2016-05-07):
我第一次用碳桨,新的碳桨表面会有打磨的痕迹吗?调平衡在出厂的时候就做好了吗?不能这么周到吧,不是要自己打磨调平衡吗?请用过的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
我新买回来没有任何打磨痕迹

网友:
还要自己挑平衡

楼主:
我买的是二手的,卖家说是全新的,包装是封口的,但打开里面有不同程度的打磨痕迹

网友:
厂家一般不会配平衡。。。。。。。。。。。。。

网友A:
是不是损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损伤了

不是损伤,就是在螺旋桨背面有打磨的痕迹

网友B:
什么桨?一般不会有打磨的,

网友:
有可能是次品

网友:
一般不会有打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桨?一般不会有打磨的,

卖家说是全新的,1555桨,但是有磨损,而且尺寸感觉也不对,老大帮忙鉴定一下

网友:
好的TM桨之类的出厂就平衡做好的,但大多数桨都是没做的,有打磨很可能是生产出来毛边厉害打掉了一点,一般外观过得去的都不会打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卖家说是全新的,1555桨,但是有磨损,而且尺寸感觉也不对,老大帮忙鉴定一下

上个图看看,新的有磨损肯定得找卖家换了,别用了质量差或者是次品炸机了损失可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看看,新的有磨损肯定得找卖家换了,别用了质量差或者是次品炸机了损失可就大了

打磨的不太好照照片,就是背面的表面有砂纸打磨的痕迹,不是光滑的

网友:
买个桨平衡器就知道桨平不平衡了,桨如果不平衡的话,直接用砂纸打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是某宝上面的桨平衡连接,很好用的,你可以自己买个试试,不会用的话,问我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2504326264.12.eaZVJF&id=19059611955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磨的不太好照照片,就是背面的表面有砂纸打磨的痕迹,不是光滑的

明显吗?一般合格的产品是不应该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C:
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正常的,我也是淘宝卖家没必要向着你,或者向着你买东西的卖家说话。看图片你买的应该是T1555碳桨,长度大约37.5CM(15*2.5),价格大约5-60一对。表面有正常打磨痕迹。

网友:
打磨的痕迹应该在螺旋桨的下面,正面一般不会打磨,另外如果正面有少量划痕,可能是由于两只桨装在一个袋子里来回摩擦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正常的,我也是淘宝卖家没必要向着你,或者向着你买东西的卖家说话。看图片你买的应该是T1 ...

谢谢版主,我买的是二手的,他说是全新的,感觉全新的不应该有打磨的痕迹,我是50买的,看来也没便宜多少

网友:
有打磨很正常 打磨是做的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损伤,就是在螺旋桨背面有打磨的痕迹

哦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我买的是二手的,他说是全新的,感觉全新的不应该有打磨的痕迹,我是50买的,看来也没便宜多少 ...

客气了,实话实说,不放心就自己再做个平衡

网友:
不应有打磨

网友:
一般表面不会打磨的,边角倒是有可能。我买回来的碳桨都是自己用砂纸在背面打磨做平衡。

网友D(2016-10-30):
引用 网友C:
客气了,实话实说,不放心就自己再做个平衡

搭车问一下,在固定翼推尾飞机上选购桨时,有没有反正桨之说?电机固定桨的子弹头有没有反正丝扣?要怎样选,可否举个例子讲讲?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搭车问一下,在固定翼推尾飞机上选购桨时,有没有反正桨之说?电机固定桨的子弹头有没有反正丝扣?要怎样 ...

说老实话,这一块我不大了解,不过根据经验来说,桨有正反之分,子弹头是区分正反螺牙的。

网友:
哈哈,我买的是木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