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frsky X9D遥控,F3飞控,怎么实现电压回传

楼主(2016-05-07):
求助,frsky X9D遥控,F3飞控,怎么实现电压回传,最好有图片

网友A:
将空闲的uart 2或者3设置成telemetry,格式设置成frsky 波特率自动,然后看你用什么接收机,d4r就只接tx。x4r需要将txrx同时接smartport。设置里面也需要把telemetry 打开。记得cli里打开反相器。

网友(2016-10-17):
引用 网友A:
将空闲的uart 2或者3设置成telemetry,格式设置成frsky 波特率自动,然后看你用什么接收机,d4r就只接tx。x4 ...

本人才疏学浅,看不明白,是S.PORT接入直接接入飞控的RX还是TX啊?那S.BUS那根线就不用接了?然后打开把telemetry打开就OK了?

网友:
请教一下 x9d  xsr f3 bf固件,回传到控里死活没有vfas是啥情况?

网友(2016-05-07):
要设置一个回传端口

网友(2016-06-14):
引用 网友A:
将空闲的uart 2或者3设置成telemetry,格式设置成frsky 波特率自动,然后看你用什么接收机,d4r就只接tx。x4 ...

请问x8r可以用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将空闲的uart 2或者3设置成telemetry,格式设置成frsky 波特率自动,然后看你用什么接收机,d4r就只接tx。x4 ...

找到方法了。但是不知道这个tx和rx接接收机的那里?有正负信号。。。x4r有正负信号和ai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到方法了。但是不知道这个tx和rx接接收机的那里?有正负信号。。。x4r有正负信号和ain

X4R 的那个接口应该是 正 负  AIN S.PORT  只要将TX接到SPORT上就行。正负是供电,有SBUS供电,可不接。AIN是模拟输入,更不用接。

网友:
没图没真相!真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X4R 的那个接口应该是 正 负  AIN S.PORT  只要将TX接到SPORT上就行。正负是供电,有SBUS供电,可不接。A ...

恩。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4R 的那个接口应该是 正 负  AIN S.PORT  只要将TX接到SPORT上就行。正负是供电,有SBUS供电,可不接。A ...

只接tx到s.port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空闲的uart 2或者3设置成telemetry,格式设置成frsky 波特率自动,然后看你用什么接收机,d4r就只接tx。x4 ...

你意思txrx并上接s.port那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接tx到s.port不行~~

X4R需要再CF里把telemerty 设置成SMARTPORT。 不要设置程FRSKY.
至于TXRX合并接入。看教程说明是在用SOFTSERIAL时候需要这么接。我直接接UART2的时候似乎不需要。直接连TX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X4R 的那个接口应该是 正 负  AIN S.PORT  只要将TX接到SPORT上就行。正负是供电,有SBUS供电,可不接。A ...

请问NAZE32 是这样接吗?搞了半天没搞明白。

NAZE32 RV5

网友A:
可以这么接,但是这样接的话,飞控不解锁是没有数据的的。要全程有数据需要使用一路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接,但是这样接的话,飞控不解锁是没有数据的的。要全程有数据需要使用一路串口,

请教下怎么在cli里面设置反向

网友:
输入 set telemetry_inversion =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