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二轴云台加电时水平,然后慢慢变歪

楼主(2016-05-07):
今天328p的无刷云台加电正常,但几秒钟后慢慢变歪,我只控制俯仰,横滚设为水平的,这样一来图像就歪了。调一点俯仰相机就乱抖。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调?

网友:
什么板子,跟卖家要个调好的参数文件,加载进去。

网友:
补中立值

网友:
这个要不要校准?

网友:
用加速度校准一下,不行断电多来几次,再不然。恢复默认重新设,普通两轴就这个毛病

网友:
检查I2C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