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支架可以不用吗?能不能放在飞控上。

楼主(2016-05-07):
GPS支架完全就不合理!又重又不方便安装。不知道是哪个鸟设计的?那么问题来了。
GPS支架可以不用吗?直接安装在中板上,或者飞控。连GPS外壳都可以不要了!

网友:
那是因为gps天线抗干扰性较差,多数飞控都要求gps天线要距飞控至少15cm,所以天线支架长度都差飞多,gps的外壳更不能不要,天线本体是陶瓷的,在意外坠机时外壳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最后说建议把图删了,这里只交流模型

网友:
严重同意《板凳》建议,把图删了,交流航模。

网友:
严重同意《板凳》建议,把航模删了,交流图片。

网友:
上个飞机图吧

网友:
罗盘怕干扰 最好远离其他设备

网友:
小心被禁言~~

网友A:
请以后不要发无关图片,警告一次,否则封你账号没商量,飞天狼!1

网友:
容易干扰,GPS最好离电子设备远一点

网友:
需要有防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以后不要发无关图片,警告一次,否则封你账号没商量,飞天狼!1

这种图片算什么?做一个管理。论坛问题都没解决。就来解决这些东西~~发帖504问题还等到什么时候~~不得发就不发了呗!!反正504问题我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A:
怎么处理告诉狼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处理告诉狼哥

修改PHP参数fastcgi_connect_timeout改成0

网友:
来晚了 ,,,图没了!

网友:
好好好 期待更多的东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