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监控摄像头上拆的ccd

楼主(2016-05-07):
今天从淘汰的监控摄像头上拆的,测试了下,还是好的,效果感觉还不错。

网友A:
可以废物利用,手机的可不可以啊?

网友:
监控的质量那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小!!!

拆过几个,都是这种穿着华丽的外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废物利用,手机的可不可以啊?

手机的没驱动电路,用不了。除非你能找到对应的驱动电路。监控的是直接输出av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机的没驱动电路,用不了。除非你能找到对应的驱动电路。监控的是直接输出av信号。

监控都有红外的,能一并使用吗?看着头顶的监控头,有种飞上去撞下来的冲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控都有红外的,能一并使用吗?看着头顶的监控头,有种飞上去撞下来的冲动。。

可以。我看了下,里边有一个类似红外接收的东西。还有好多红外灯,但都只是接通电源。我没要那东西。

网友:
镜头太重

楼主:
和穿越用的简易镜头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我看了下,里边有一个类似红外接收的东西。还有好多红外灯,但都只是接通电源。我没要那东西。 ...

谢谢

楼主:
监控摄像头把外壳退去,和穿越用的镜头一样的,只是监控上边为了方便固定,防水等原因搞了个大大的外壳。我拆过几个,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一般用的都是这样的很小,
不过好像现在最新的采用网络了,不能直接拿来用了。多了网络模块。没有拆过,不知道是不是分体的,如果不是,那就不能拿来用了。

网友C:
我拆过几个450线,镜头是铝合金,死重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拆过几个450线,镜头是铝合金,死重没法用

好吧,我拆的都是塑料的。

网友D:
楼主怎么接线得,我的是cctv蔡司镜头,好像跟你一样的,怎么接到图传那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监控摄像头把外壳退去,和穿越用的镜头一样的,只是监控上边为了方便固定,防水等原因搞了个大大的外壳。 ...

据说网络接头用的是数字信号,没法接到模拟图传上,然后本来我想改的,后来退货了

网友E:
我也拆了用的,你这个我也有,镜头是拉近的不适合用在飞机上,还是拆那个小镜头的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监控摄像头把外壳退去,和穿越用的镜头一样的,只是监控上边为了方便固定,防水等原因搞了个大大的外壳。 ...

网络的应该不可以,是全数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接线得,我的是cctv蔡司镜头,好像跟你一样的,怎么接到图传那里呢?

我拆开之后只有3线,2条电源,12v,一条是av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拆了用的,你这个我也有,镜头是拉近的不适合用在飞机上,还是拆那个小镜头的用

可以调的,我的才接上也是拉近的,自己调了下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调的,我的才接上也是拉近的,自己调了下就行了。

镜头太重了镜头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镜头太重了镜头太重了

感觉不重,改天装上测试一下。

网友:
什么监控

网友:
可以做自主飞行吧。。。。。。。。。。

楼主:
今天又拆了一个小的,外壳也是塑料的。
重量很轻。

网友F:
新的也没有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的也没有多少钱。

有现成的何必买新的呢。

网友:
与新的也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G:
还有么。?想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么。?想收一个

还有2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2个。

加个q呗。想收一个。看看细节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