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不健康如何解决

楼主(2016-05-07):
APM飞控连接地面站提示GPS不健康,如何解决?

网友:
有没有apm地面站的截图,有点记不清了,出差好久没动灰机。
要看下 gpdstatus,1是不可用,3 是正常的。
gppshdop  99是不正常,正常是越低越好。
若是gpdstatus 1 ,可能就是干扰,接线是对的;若是3,说明接线没问题,就是干扰问题。

网友:
GPS不正常有可能是搜星数太少 到室外试试吧

网友:
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