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穿越机图穿和摄像头

楼主(2016-05-07):
新人求助穿越机图传和摄像头,显示器,怎么选择.请老手给个推荐,谢谢

网友A:
图传欧姆威。显示器鹰眼小飞手 锐视

网友B:
便宜的创兴科发射加接收加100元7寸雪花屏,一般的欧姆威或蓝天发射600mw,鹰眼锐视屏幕接收,摄像头用索尼700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欧姆威。显示器鹰眼小飞手 锐视

朋友图传用多少毫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的创兴科发射加接收加100元7寸雪花屏,一般的欧姆威或蓝天发射600mw,鹰眼锐视屏幕接收,摄像头用索尼7 ...

谢谢

网友:
我是来看飞机的

网友C:
看看飞机就走,啊,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看看飞机就走,啊,哈哈

图穿我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穿我没用过,

唉,也想整一套,我还是先把飞控准备好,

网友:
我的控也要换,啊,

网友:
还要好多的钱,没钱啊,

网友:
看看飞机也挺好的,

网友:
买一套最好

网友:
图传用论坛的方案 500mw模块diy  1.4公里无雪花   摄像头用本版顶置的MINI70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图传用多少毫瓦的

多轴600 固定翼1w

网友:
主流多新,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