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用什么样的遥控器?

楼主(2016-05-07):
新手一个,想问一下用什么遥控器?经济一点的,谢谢

网友:
FS I6你值得拥有

网友:
MIC 6通道   FS I6  基本属于入门的了,稍微好一点的 天7 ,AT9 ,再好的就是FUTIBA  等

网友:
fsi6值得信赖或者i6s

网友:
1.说清楚你要玩什么用

2.玩飞机的话,I6比较合适。

3.玩船、玩车,I6也可以用,手感没有枪控舒服。

网友:
富斯i6天地飞7

网友:
富斯i6知道入手

网友:
MIC 6通道 FS I6 基本属于入门的了,稍微好一点的 天7 ,AT9

网友:
天地飞7       实用    够用

网友:
中文的就选天七

网友A:
天地,飞六,比较稳定,mc6 比较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六,比较稳定,mc6 比较便宜,

两个之中选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两个之中选一下吧

有钱就天地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钱就天地飞,

没钱就后者,mc6

网友A:
选一个,其他的不用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一个,其他的不用看了,

富斯的没用过,啊

网友:
经济一点的推荐乐迪AT9  性价比很高  如果便于以后升级 也可以选择FS9 配合狼大的WOLF BOX  非常给力

楼主:
多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天块飞。。Mc6...

网友:
买个二手的先用。

网友:
天地飞好点

网友:
天地飞6a或者天地飞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