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遥控器升降舵舵量问题?

楼主(2016-05-07):
D10白色遥控器,校准APM的时候,遥控器升降舵打满了(往前或往后推满),但是显示出来的舵量只有一点点。(之前用遥控玩模拟的时候,也是校准这个前后方向的时候,打满只有一点点)各位大神,请问是遥控器问题吗?如果是的,该如何办呢? 遥控器升降舵舵量问题? 遥控器 作者:471611789 2319

楼主:
遥控器舵量问题?

D10白色遥控器,校准APM的时候,遥控器升降舵打满了(往前或往后推满),但是显示出来的舵量只有一点点。(之前用遥控玩模拟的时候,也是校准这个前后方向的时候,打满只有一点点)各位大神,请问是遥控器问题吗?如果是的,该如何办呢?

网友:
遥控里舵量显示正常吗?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
遥控油门校准

网友A:
是遥控器的问题。需要设置T通道舵量为+-100%

网友:
在遥控器里面把舵机行程范围开大一点

网友:
设置问题

网友:
你舵量设置错了 在不行就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遥控器的问题。需要设置T通道舵量为+-100%

升降舵 舵量设置为U100% D100%,没有用。U150%D150%还是用处不大,只能稍微多一点,不能完全打到图片右边那样的舵量

网友B:
楼主解决了么?我新手 遇到同样问题,我的机子还没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么?我新手 遇到同样问题,我的机子还没装好。

还未解决,等待高手~求救

楼主:
只想说为什么问题没解决就被管理拉入解决范畴,给出最佳答案。好像不太科学。最佳答案因由发帖人给!请管理商量考虑~

楼主:
D10的设置是按泡泡老师玩APM设置D10教程一步步设置的,应该不会有错,设置得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