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apm和micropix接线问题

楼主(2016-05-08):
这两款飞控用的都是sh插头,信号输出端都只有一根地线出来,8根信号线,一根5v的线,那么是只用一个电调接地,其他只用接信号线呢,还是要所有电调都接到地线上,如果是后者有什么好的方法接在一起呢,最后这两款飞控sh插头的间距都是多少的呢,谢谢!!

网友A:
每个电调都会形成个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电调都会形成个回路

所以所有电调都得接地?那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网友:
电源地和信号线地是相连的  所以信号线不接地也可以的

网友:
用万用表自己测下,基本全部电子系统,是共地的,就是负极都是通的,所以只接信号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