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鸟dsm2接收AR6100E关控油门最高

楼主(2016-05-08):
百度搜遍也没找到原因 只有来论坛求问老鸟拉
遥控配置为d10 suv最新固件 遥控失控保护关闭
电调xxd 电机xxd
接收机为rx601时          关控电机电调不转 当接收机为ar6100e时  关控电机油门突然拉满。
那这情况是接收机就这设置?主要怕失控小飞机一飞冲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下我上图了 失控我是关闭的  不知怎么设置了

我查看了我的,我是用这个接收飞板机的,发现我的控失控保护也是关的,查了下资料,这种接收机是自带失控保护,设置方法就是对频的时候通道的状态即是失控保护的状态,也就是对频时油门在最低就可以了,附上一个对频说明
将对码插头插入接收机电池通道,电池(或接通电调电源)插入其他任意未用通道,此时接收机灯不亮。将发射机设置为非失控保护状态(一般油门杆放到最低即可),按住发射机高频头上的灯并打开发射机电源,此时发射机LED高频头LED 灯闪亮,几秒内接收机LED灯闪亮,闪亮停止后对频完成。

网友A:
在控上设置失控保护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控上设置失控保护就行了

大神,我就是看你的教程刷的
我这里失控保护全是关闭的 难道要设置数字吗?

因为我用601关控电机不转了,但是换AR6100就满油门, 是控设置的问题吗,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控上设置失控保护就行了

楼下我上图了 失控我是关闭的  不知怎么设置了

网友:
用华控的接收就要单独设置失控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看了我的,我是用这个接收飞板机的,发现我的控失控保护也是关的,查了下资料,这种接收机是自带失控 ...

跪谢!跪谢!
太感谢了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跪谢!跪谢!
太感谢了 问题已解决!

不客气,需要注意的是距离不要超过300米,我飞板机足够了,飞到快看不清才失控,必竟只有十几块钱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需要注意的是距离不要超过300米,我飞板机足够了,飞到快看不清才失控,必竟只有十几块钱的东西

大神还得麻烦一次 cc3d你用过嘛 ,我现在在cc3d地面站进行遥控器校准时拨动fmod木有反应,原厂固件fmod默认关的只要设置开启校准就有反应.刷机后的这个要在哪设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还得麻烦一次 cc3d你用过嘛 ,我现在在cc3d地面站进行遥控器校准时拨动fmod木有反应,原厂固件fmod默 ...

你是说要设置一个开关吧

网友:
的确有这样的问题DSM2我的几个型号的接收都是这样,关控就大油门,可能是失控保护吧,试了用遥控关失控保护,貌似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查看了我的,我是用这个接收飞板机的,发现我的控失控保护也是关的,查了下资料,这种接收机是自带失控 ...

学习了,我也有这个问题,下次试试

网友:
好好好 期待更多的东西出来

网友(2016-07-30):
引用 楼主:
跪谢!跪谢!
太感谢了 问题已解决!

你好,请问怎么解决的?我的d10 +6100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