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制你自己的 Pix 启动音乐。

楼主(2016-05-08):
适用于刷 ArduPilot 程序的 Pix.

找到文件:
modules\PX4Firmware\src\drivers\stm32\tone_alarm\tone_alarm.cpp

把:
_default_tunes[TONE_STARTUP_TUNE] = "MFT240L8 O4aO5dc O4aO5dc O4aO5dc L16dcdcdcdc";                // startup tune
这句话改为你喜欢的音乐就可以了。

例如,隐形的翅膀前2句:
_default_tunes[TONE_STARTUP_TUNE] = "MF T240 L4 O3g2 O4c2  e1 g2 e1 d2 c2  c2 c2 c2 O3a4 g4 g1 g2 O4c2  e1 g2 g2 g2 a2 g2 g2 d4 e4 d2 c4 d4 d1"; // 启动音乐: 隐形的翅膀

在 moz8 发布,请勿转载至 5imx 等无共享精神的论坛。

网友:
欢迎来模友之吧

网友A:
大神我想问下我只要插上 pix qgc就会说停止工作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我想问下我只要插上 pix qgc就会说停止工作这是为什么啊?

我一直玩儿的是 Windows 下的 MissionPlanner,刷的 ArduPilot 的固件,没有遇到过啥问题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我想问下我只要插上 pix qgc就会说停止工作这是为什么啊?

这是电脑的问题,装了阉割后的windows,要么换电脑,你用收一下相关的修复系统的帖子

网友C:
Apm是不是也可: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脑的问题,装了阉割后的windows,要么换电脑,你用收一下相关的修复系统的帖子

可是我用mp都没问题一用qgc地面站就有问题

网友:
高级技术贴。

网友:
pix还可以这样玩66666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是我用mp都没问题一用qgc地面站就有问题

MP和QGC的软件结构都不一样啊,QGC需要原版的完整版的WINDOW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P和QGC的软件结构都不一样啊,QGC需要原版的完整版的WINDOWS!

好我换个系统试试,谢谢,还有我刷进去固件提示说没插sd卡估计也是这个问题(O_O)?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是不是也可:换?

Mega2560 的 APM 没有鸣蜂器呀。

要改的话,可以试着用 BlHeli 电调,改一改电调提示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Mega2560 的 APM 没有鸣蜂器呀。

要改的话,可以试着用 BlHeli 电调,改一改电调提示音。 ...

以为直接是电机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我换个系统试试,谢谢,还有我刷进去固件提示说没插sd卡估计也是这个问题(O_O)?

你没插SD卡吗?没有卡是没法解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没插SD卡吗?没有卡是没法解锁的

插了的,mp飞很久了用qgc就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了的,mp飞很久了用qgc就有问题

QGC用起来比较麻烦,要所有的校准和检查都做完了,才能正常用,不一定是你SD卡的原因,刚刷了固件的时候,蜂鸣器会一直响,信号灯也是乱闪,不过QGC的原生固件还是比较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QGC用起来比较麻烦,要所有的校准和检查都做完了,才能正常用,不一定是你SD卡的原因,刚刷了固件的时候 ...

有什么很大的感受吗开起来?

网友:
好牛逼的样子,有没有视频教程。。。

网友D(2017-11-17):
楼主 ,你这乐谱是怎么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你这乐谱是怎么生成的?

1 到网上搜一下你喜欢的简谱。如果懂五线谱的模友,搜五线谱也是可以的。
2 把简谱(或五线谱)人肉翻译成代码。
3 编译,上传固件,调整一下速度即可。

网友:
顶一个  有意思

网友:
挺有趣的

网友(2018-11-28):
大佬那些文件哪里找啊

网友:
又学了一招,虽然我不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