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APM 航拍耕田时,转弯过程也会拍照的问题。

楼主(2016-05-08):
如上图,在进入航线后开始拍照,飞出航线后暂停拍照;再进入再拍。
缺点是会浪费飞控的EEPROM内存,有效的航线数量会减少。(记得最大是支持 127 个航点。)

在 moz8 发布,请勿转载至 5imx 等无共享精神的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加飞天狼微信ftlzzy,大家一起打造中国最大航模爱好者朋友圈。

加了,没通过验证。

网友B:
楼主是改了mission planner的源代码吗,感觉手动添加命令太浪费时间了

btw,pixhawk是716个,但是航点任务多了的话经常会上传失败,被reject掉。。。

网友:
我之前试把航点作为拍照命令航点就没了。基本都是定时拍照。不知道怎么做到航点拍照

网友C:
又看了下资料。相机快门只有按照相机配置数据点距离来吧。这个命令意思移动一定距离触发一次 距离根据生成的航线 拍照点得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改了mission planner的源代码吗,感觉手动添加命令太浪费时间了

btw,pixhawk是716个,但是航点任务 ...

是的,我尝试手动添加并试飞无问题后,又试着小改了一下 Mission Planner 的源码,用来验证我的想法。
改过之后也飞过,可以正常拼图。

这个功能要想做的比 UP30 这些好用,还得需要再多多完善一下。

Pixhawk 的 716 个航点,如果是用航点触发拍照,可能有时候用于固定翼还是不够用。如果飞1小时的固定翼,有20分钟是用于进入飞行区域的路程,余下40分钟用来拍照,共 40 * 60 = 2400s,快门按平均 3.5秒一张,2400 / 3.5 大约 685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看了下资料。相机快门只有按照相机配置数据点距离来吧。这个命令意思移动一定距离触发一次 距离根据生成 ...

是的,是这个意思。

按等距离触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尝试手动添加并试飞无问题后,又试着小改了一下 Mission Planner 的源码,用来验证我的想法。
改 ...

实际操作还是按进入航带之后触发CAM_TRIGG_DIST吧。
有没有改固件的办法,自己做一条定时触发拍照的指令。简单的用DO_REPEAT_SERVO或者DO_REPEAT_RELAY的话,拍照时的姿态位置应该不会被记录,那么后面就没办法Geotag航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操作还是按进入航带之后触发CAM_TRIGG_DIST吧。
有没有改固件的办法,自己做一条定时触发拍照的指令 ...

定时拍照,无法保证重叠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时拍照,无法保证重叠率。

别的一些用途,比如说悬停在一点拍n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