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pv系统

楼主(2016-05-08):
二年前买的东芝win8平板,现自动升级win10。4核cpu,因为是32位系统,所以只有2G的内存.本身就是个全功能的笔记本.虽然二年了,速度一点都不慢.

网友:
生产力工具啊

网友:
什么平板?

网友A:
场外亮度怎么样

网友B:
请问楼主,你的平板用的是什么系统?视频采集卡是支持安卓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你的平板用的是什么系统?视频采集卡是支持安卓系统吗?

win10系统,采集卡只能用在windows中。就一小笔记本,电脑能干的都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场外亮度怎么样

亮度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亮度没问题。

那不错,那个视频采集卡的视频延迟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错,那个视频采集卡的视频延迟怎么样

没有感觉有延迟,同时还能录

楼主:
两次压缩后的效果

网友C:
我当年也这样搞,就是太麻烦了,不能到场地后一通电就飞,还有就是外边太阳温度高,容易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当年也这样搞,就是太麻烦了,不能到场地后一通电就飞,还有就是外边太阳温度高,容易死机!

温度不高呀

网友:
怎么使用呀  演示下呗

网友D:
Fpv 用数字图传 接pad有延迟。用作航拍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Fpv 用数字图传 接pad有延迟。用作航拍还行

图传还是用的普通5.8g模拟图传。感觉不到延迟。我试过用狗4的wifi连手机有半秒的延迟。

网友:
硬货啊    必须顶

网友E:
没懂你要表达什么

网友:
这个系统可以给满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懂你要表达什么

用平板同时做为显示器,地面站,录像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平板同时做为显示器,地面站,录像机。

这个很平常啊

网友:
显示很强大,说说怎么与FPV视频连接

网友F:
用USB视频采集卡,有延迟,影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USB视频采集卡,有延迟,影响不

感觉不到延迟

网友(点评):
可能这么测,

网友(点评):
可以这么测,用手机打开秒表,要能显示秒以后的数字,打开让它跑时,用FPV摄像头对在跑的秒表,在观测屏上(你的平板)看摄下的时间,最用相机

网友(点评):
用FPV摄像头对在跑的秒表,在观测屏上看摄下的时间,最好用相机同时拍下秒表和观测屏,多拍几张,秒表是的时间一般会快于屏上的时间,相减一下

网友(点评):
最好用相机同时拍下秒表和观测屏,多拍几张,秒表是的时间一般会快于屏上的时间,相减一下就是延迟了,一般是毫秒级的。

网友G:
我也有平板也下載了c F軟件,但只用在調飞控,請問怎能用在F P V視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平板也下載了c F軟件,但只用在調飞控,請問怎能用在F P V視屏呢?

接个视频采集卡

网友:
怎么做的平板输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