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型尾翼的4轴穿越机架

楼主(2016-05-08):
穿越机架设计中,当前进展已经试飞,还在改进中....

=========================================================================

已经有设计层板、3D打印的机架试飞,目前在飞一架碳板机架,正计划重新画图。

网友:
这个好看

网友A:
这样设计好处在哪里?

网友:
+1好处在哪?介绍下呗

网友:
看着更有科技感

网友B:
一共飞了25分吗?重量多少

网友C:
相同飞行重量 相同动力 这个的飞行时间少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计好处在哪里?

外观,主要是外观。

另外,打方向舵也许会比普通4轴灵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共飞了25分吗?重量多少

是的,25分钟左右。

重量 1275g,用的是一个没标签的电池,4S,容量看上去是5000mA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同飞行重量 相同动力 这个的飞行时间少是必须的

是的,理论上V尾的效率就是比普通4轴低。
我估算如果V尾上反角是40度,效率减少了大约 10%。

实测好像效率的损失跟估算相近。
5000mAh 飞了25分钟,平均电流不低于 12A。电压按 3.8V 计算,功率约 12 * 3.8 * 4 = 182.4W
力效 1275g / 182.4W = 6.99 g/w

这个电机是银燕的MT2216一代,在4S下平均 7g/w 的力效,感觉差不多。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等等等等等等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不错不过好处在那里体现

网友:
玩穿越应该不错。

网友:
不错  正在看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