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revolution

楼主(2016-05-08):
OPLINK和遥控器不都是通过连接线接在一起吗,但是大多数遥控器都不可以引出线的呀?一根地线,一根电源线,一根PPM信号线,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
遥控器一般都有一个PPM输出接口,利用那个接口就可以了。
但是一般不推荐使用oplink做为遥控收发的,因为测试的基数不够大,尤其是openpilot关闭之后,现在librepilot一直不推荐大家使用,尤其是数传和遥控同时的功能。
我还改过一版oplink 1W的版本,听他们这么说,现在都不怎么用了。
oplink总的来说,当前,只适合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