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508 700Kv用1255还是1355还是1238

楼主(2016-05-09):
关于happymode 3508 700Kv用1255还是1355还是1238好,效力表没查到1255 1355的

网友A:
580kv用的1355,700kv用1255吧

网友B:
700用13寸高了,用12寸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0用13寸高了,用12寸可以

谢谢解答咯 那1255好些还是1238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0kv用的1355,700kv用1255吧

谢谢解答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咯 那1255好些还是1238呢?

1255/1238中12是指螺旋桨长度(单位英寸),55/38是指螺距,也就是螺旋桨在非流体介质中每旋转一圈,所行进的距离(单位:没记错的话单位是英寸)。55螺距的话比38螺距更耗电,所以相同转速下拉力也就更大一点。

以上纯属个人经验理解,有不对的还请包涵指正!

网友C:
建议直接1255 很早以前看过的评测 这个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55/1238中12是指螺旋桨长度(单位英寸),55/38是指螺距,也就是螺旋桨在非流体介质中每旋转一圈,所行进 ...

了解了,谢谢解答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直接1255 很早以前看过的评测 这个效果好

谢谢解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谢谢解答咯,

客气了

网友:
我的4108 kv690,4s电池1238桨一个起落下来电机基本没啥温度变化,估计还能上大一点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