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伞折四轴,商品的买不起啊!

楼主(2016-05-09):
看坛子里大多都有自己满意的机架,原来自己弄了个H的机架,飞了一次,因为不是折叠的,所以拿着不方便,上某宝一看,太贵了,我等穷人也买不起啊,琢磨这自己弄吧,用的是飞跃的C卡,目标是伞折小板凳,开工!!先画图吧!没用过cad,第一次用,下载了个cad迷你画图软件,画了两天  ,最笨的方法画图,自己计算尺寸,算数、几何都用上了(考验我的空间想象力啊)好在画完了找人加工还算可以。  画的有点难看,漂亮的也不会设计啊 ,美术功底不行啊。等待雕刻的时候买了几个折叠件,飞越的C卡和固定座    把电机先装上,16MM的碳管原来用在H机架上来着,只有一根截断了,现在看来有点短了。电机座是原来做H机架的时候雕刻的,用的16mm的管夹。    电机是混血儿,恒力的底座,疯狂的转子,4108  KV690的。只能用4S了,有机会重新绕线改6S4个好淫乐天40A电调,新买的,又一笔小钱。  等了三天,雕刻的板子到手了,马上打开检查一下,因为是第一次画图刻板,没敢用碳纤的,用的1.5mm玻纤,碳纤的也问价了,价格贵一倍。  安装折叠件的东西  下板  上板  飞控保护盖还有个电池挂板没上照片,和飞控保护板差不多,稍大一些。开始组装,  组装的时候才发现,因为加工的误差的原因,四角的卡槽有点窄了,废了半天劲,锉刀,锯条伺候,总算卡进去了,因为没钱,用的尼龙柱,等有钱了再换铝柱,四角每个角用四个尼龙柱夹紧,保证折叠部件的牢固。装上C卡    大致的尺寸就是这样  安装机臂  终于有伞折的效果了,也学着专业点,弄了一瓶螺丝胶,242,也不知道是否合适,先上上再说    详细安装细节        折叠起来看看效果    脚架配件还没到,等装完了找个卖菜的称一下看看几斤几两。装完轴距在550左右,用12寸桨刚好。用的是pix飞控,就指望他了!!!      电池正在充电中,等电子设备安装完毕就去试飞喽!!祝我好运吧,多谢各位大侠!组装好一段时间了,终于抽空拍了一段视频,6岁的儿子拍的,

网友:
支持,顶!!!!!建议双c

网友A:
这种机架我做过飞越c扣质量虽然好单折叠时间长会松的,买那种ATG的带螺丝的会好点,还有你这机架太重了点吧

网友:
总成本如何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架我做过飞越c扣质量虽然好单折叠时间长会松的,买那种ATG的带螺丝的会好点,还有你这机架太重了点吧 ...

多谢指教,我也是第一次画图,没经验,用的玻纤板,带4S 5200电池,4108电机,乐天40A,12寸桨全重在1800克,28%油门起飞,有机会重新设计一下,短时间内C扣还算牢固

楼主:
成本没几个钱,切板子60块钱包邮,剩下的就是隔离柱,c扣一类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没几个钱,切板子60块钱包邮,剩下的就是隔离柱,c扣一类的了,

板子哪里加工的给个地址啊!我加工好贵

网友B:
楼主厉害,真想自己也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真想自己也搞一个!

很好弄的

网友:
1659079760A你是什么情况

网友:
你这转个方向横向折叠是不是更省地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架我做过飞越c扣质量虽然好单折叠时间长会松的,买那种ATG的带螺丝的会好点,还有你这机架太重了点吧 ...

请问你说的ATGc扣是什么样子的,能私信个链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说的ATGc扣是什么样子的,能私信个链接吗?谢谢

淘宝上搜ATG管夹 C扣

网友C:
楼主,我的伞折4轴已经完成了,全重1680g(不含电池),挂狗和3轴云台飞行4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的伞折4轴已经完成了,全重1680g(不含电池),挂狗和3轴云台飞行40分钟 ...

什么样的,发个图,什么配置,我的还没测续航时间,这两天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发个图,什么配置,我的还没测续航时间,这两天我试试

已参加机架设计大赛了,后面看我帖子
郎宇3508kv380 乐天40A 轴距550 10000mah起飞重量2.3kg
测试飞行(包括大动作)10分钟,消耗电量230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