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问题未能解决,再次求助大神!

楼主(2016-05-09):
D10白色遥控器,校准APM的时候,遥控器升降舵打满了(往前或往后推满),但是显示出来的舵量只有一点点。(之前用遥控玩模拟的时候,也是校准这个前后方向的时候,打满只有一点点)各位大神,请问是遥控器问题吗?如果是的,该如何办呢?问题未能解决,再次求助大神! 遥控器,APM,泡泡老师 作者:471611789 6782
注:升降舵 舵量设置为U100% D100%,没有用。U150%D150%还是用处不大,只能稍微多一点,不能完全打到图片右边那样的舵量。遥控器的设置是完全按照泡泡老师D10玩APM设置的。
另外:问题没解决就被管理拉入解决范畴,给出最佳答案。好像不太科学。最佳答案是不是该由发帖人给!请管理们商量考虑~

网友A:
应该是电位器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通道,有反应了,应该是控的问题!

那就是控的问题,买多久了?联系售后看看!

网友A:
楼主在接收三通道接个舵机试试行程,就知道是不是控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接收三通道接个舵机试试行程,就知道是不是控的问题了!

换了通道,有反应了,应该是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重新恢复出厂看看

这个最后再试吧~多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监视器里面  摇杆其他三个方向都ok  只有这个前后方面 打动 没有反应。不会真的是电位器坏了吧?刚用 ...

东西坏和新旧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新的换上!

舵机监视器里面  摇杆其他三个方向都ok  只有这个前后方面 打动 没有反应。不会真的是电位器坏了吧?刚用没多久额,未拆过,而且还非常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请教如果电位器坏了,如何处理呢?

买个新的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通道监控界面看看是不是电位器有问题

想请教下,如果电位器坏了,如何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位器坏了

想请教如果电位器坏了,如何处理呢?

网友B:
遥控重新恢复出厂看看

网友:
不懂 来帮顶随便拿分

网友:
换一个控试一下,看有没有问题,一个一个的排除

网友:
不懂,来看看唉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C:
在通道监控界面看看是不是电位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控的问题,买多久了?联系售后看看!

二手控 是个麻烦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通道监控界面看看是不是电位器有问题

好的,昨日加班太晚!今晚回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