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飞控出错日志看不懂

楼主(2016-05-09):
求哪位大侠帮看PIXhawk什么地方岀错。日志:http://pan.baidu.com/s/1mhLvTm4。先谢谢您!

网友:
好东西,不会看唉

网友:
我也不会看,帮你顶了,

网友A:
其实我是来看飞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是来看飞机的,

我是来看飞机的

网友:
好像日志有点问题  不知道是我37的地面站问题还是日志问题  居然没有看到遥控的通道   不过应该是日志的问题

网友B:
楼主用的应该是两个m8nGPS,飞机失控返航的原因是副gps记录的高度在飞机起飞大概5到6分半内掉为负值,即0米高,主gps记录的高度为40米高左右,两者混合定位不协调,导致ekf错误,触发失控返航,返航这段时间楼主是有可以救回飞机的,不至于摔机。这是本人浅见。

两个gps记录高度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应该是两个m8nGPS,飞机失控返航的原因是副gps记录的高度在飞机起飞大概5到6分半内掉为负值,即0米 ...

果然是高手、知道用的双gps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