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把数传插电脑上了地面站上没端口?

楼主(2016-05-09):
飞控直接连电脑的话还连接的上,用数传就在地面站上找不到端口~求解~

网友A:
数传插上了在“设备管理器”里看是哪个端口,在地面站换那个端口后把波特率调到51200好像,具体的值忘了,去找下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传插上了在“设备管理器”里看是哪个端口,在地面站换那个端口后把波特率调到51200好像,具体的值忘了, ...

插上数传“设备管理”里面没有出现新端口~

网友:
插别的电脑上看有反映没,没反应就是数传over了!

网友:
没装驱动啊啊啊啊啊

网友:
电脑上没有驱动。

网友:
电脑问题

网友:
装数传驱动,应该能解决,不行还有种可能就是你电脑系统是网上那种gost系统,重装个原版系统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