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飞不起来问题何在

楼主(2016-05-09):
有幸加入无人机团队,自己买了台4轴无人机,装逼自己diy,本人无基础,看视频觉得非常简单,但是回来后先是电源问题一直没有找对插口,闲置一个月,今天才搞明白插在何方,后电调以为是傻瓜设计按着上面ABC线插得,启动发现全都是逆时针转动,自己跳线后1号4号电机顺时针,2号和3号是逆时针,遥控器用的我老板的老at9油门是不会复位的遥控,mp里面设置了陀螺仪校准,遥控器校准,姿态设定,好开始解锁启动,转起来了,但是动力带不起飞机。。。这是何结,我已经一头雾水很久了,为什么别人视频里线焊对,参数一条,不细调起码他能飞起来啊!为毛线我的那么麻烦,

楼主:
忘高手解答一下,是我飞控里面那个地方没有设置还是说我遥控有问题,遥控之前也是用在别的4轴上拆下来的。搞开始遥控还是油门反向的。

网友:
带图来问

网友:
报一下配置,还有就是,at9默认油门通道就是反的,照顾老外

网友:
电池电压多少?电调校准了吗?

楼主:
飞机在公司,明天我研究下!还有刷固件的时候我按了好像参数设置,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地方的问题导致油门升起只有50%,固件重刷,他以前的设置还在么?

楼主:
电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新电磁,虽然我是新手但是有没有电还是知道的。电调amp里面就一个开始按了也没有反应,出一条英文句子,没有看懂。

网友:
楼主逼格太高,飞机胆小不敢飞!!!
话说电调校准了吗?

网友:
电池配置多少?电调校准

网友:
看看最大油门是否被限制了.
飞控里的参数

网友:
先把油门行程校准下,还是感觉先把四轴的原理学习一下再好好把整个结构理一遍,把教程都学习一下,不要着急,感觉你这样炸机风险太大了,不过我刚入多轴的时候也是这样,慢慢玩玩就好了。

网友:
电机kv值选低了?

网友:
上图  上图  上图

楼主:
apm的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