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FRSKY X9D plus 六段开关怎么设置啊,要疯了

楼主(2016-05-10):
主要还是没搞清楚原理,对于混控不太了解,模模糊糊地知道半点。有谁能把道理讲讲清楚嘛,我不光要结果。。。。。到处找,也没怎个明白,一般我不发问的,能自己解决就自己搞定,不过这个问题真要把人整疯了,看了半天帖子,好像就没个讲原理的。

网友:
就是把整个通道通过混控分成好几段,通过开关控制百分比。

网友:
楼上说的就很对,就是说一个两挡开关,一个三挡开关,两挡开关把总量分为两段,三挡再细分为三段,好比说两挡在位置一,三挡的三个位置分别为一,二,三;两挡在位置二时,三挡的三个位置分别是四,五,六!楼主清楚了吗?有什么疑问再提出来,尽量解答!!

网友:
一个两档开关 一个三档开关
两档开关简称a b 三档开关简称1 2 3  那么就是a1 a2 a3  b1 b2 b3六种模式
在混控设置mix里在五通道下添加以上六个 设置不同的混控比例百分比 就可以达到六个飞行模式的效果了

网友:
小喇叭天天见

网友:
我回复的没什么没看到呢,回复了两次呢

网友(2016-10-27):
搜搜apm混控教程。

我是翻牆学的。

网友:
关于FRSKY X9D plus 六档设置6个模式是用1个两段开关和3段开关按百分比设置开关的的舵量是:两段开关+100,-100,三段开关分别对应于两段开关以CH31和CH32为列CH31,+100MAX  SG上。-40MAX  SG中,-20MAX   SG下.CH32  20MAX  SG下,40MAX SG中,100MAX  SG下。就可以了,关于失控保护设置X9D是靠接收机检测丢失遥控信号由接收机X8R给飞控一个触发信号来实现,一般别的遥控起是遥控信号丢失后,靠飞控触发返航,在这里就会产生冲突,也会是失控后接收机给了飞控长时间的触发信号,飞控APM或者PIX就永远不能自身触发返航,这是地面站模式开关能得到触发返航信号,但失控返航离永远得不到R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