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陪置用那种电池好

楼主(2016-05-10):
猛禽360机架2212920kv电机,乐天20a电调,9445浆,不挂云台,用啥电池好,3s还是4s的

网友:
4s吧。。。长度不够。。。

网友:
直接4S吧,不过要考虑下重量。我就用的这个机架

网友:
直接4S吧

网友:
电池控制在400g 之内   4S

网友:
当然是4S。猛禽360电池固定位娇小介意在5000容量左右

网友:
3s,4s 5200的都行吧

网友A:
4s5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5200。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