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地安装舵机--X-TEAM

楼主(2016-05-10):
如何正确地安装舵机
二、为什么左右的角度不一样?
三、为什么轮胎打的角度那么小?
以上3个问题,均为舵机安装以及遥控行程设定还有车架连杆调节问题造成。

安装舵机的正确步骤:
1、 首先当然是按照车架说明书,安装好车架,确定连接转向杯的左右2根连杆长度一致。不一致的连杆长度,容易造成左右角度不对称。(当然还要确定其他东西如波箱安装的时候左右也已经保证误差比较小,万一波箱偏一边,那连杆对称也是徒劳)。要保证连杆左右长度一致,很简单,在装好连杆主体之后,装上车架之前,2个拿在手上放一起一对比便知。

2、说完链接转向杯的连杆,然后是说连接转向总成与舵机之间的连杆,这个的长度优先按照车架说明书指定的长度来安装。最好有卡尺,没有也不要紧,因为说明书大部分都是有1:1的图例,装完放说明书上对比一下完成的效果图,就行了。

3、车架上的说完,然后说电子设备部分,主要是遥控。遥控上有3个参数需要调整:
a. 舵机的中位微调,常见是遥控参数中的TRIM选项(有些是TRM,有些还有SUB-TRIM选项),均调为0,这个参数,一般有快捷键,trm1,或者trim1之类。全部归零也就是前面说的调为0
b. 舵机的舵量:打开遥控,把遥控上的舵机舵量调整为100%,舵量一般遥控上都是EPA选项,部分遥控可能是TRAVEL之类的。
c. 舵机的D/R值,D/R全称Dual Rate,中位暂无准确翻译,意思为双向输出比例,可以同时限制左右的输出比例,适合场上随时调整转向的输出舵量。关于b和c,需要普及一个基础知识,就是一个舵机的最终输出角度,等于 EPA * D/R。例如EPA最终设置为L 90%,R 100%, D/R为80%。那么最终舵机输出量为 L 90%*80% = 72%,R 100%*80% = 80%

4、调整好遥控参数,以下到安装舵机。安装舵机时,基本步骤是先把舵机安装到舵机座,不安装舵机臂或者舵机保护。只把舵机固定到车架。然后把舵机接到接收机上,一般是CH1或者ST插口。

5、舵机固定好之后,打开遥控,按照上述设置好,然后打开电调(油车为打开接收机电源开关),然后舵机就会停在一个固定的位置,此位置就是你的遥控上的舵机绝对中位了。

6、然后在不关闭遥控和舵机的情况下,把舵机保护或者舵机臂安装到舵机输出齿,安装角度是十分重要的,这个角度我们选择的原则,就是让前轮最靠近正中的角度,就是最佳安装角度。注意我们只能尽量选择靠近正中的角度,基本上不可能有一次就能完全100%正中的舵机保护或者舵机臂要事先已经安装到其他连杆上,最后才安装到舵机

7、安装好之后,前轮已经是比较靠近中间位置的了,然后调整连接舵机到转向总成的第一条连杆的长短,调节到一个让轮胎刚好在正中的长度即可。

8、上述步骤完成,舵机在正中时,遥控也不需要调整TRIM,前轮已经是正的了。但是事情还没完。接下来是调整遥控的EPA,也就是前面说过的舵量,调整到左右轮胎输出角度一致的EPA数值即可。请不要纠结于EPA的左和右数值不能完全一样的问题,这个没有必要,没有哪个车能让EPA左右一模一样的情况下,左右轮胎的角度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只能做到尽量接近,如果EPA差异太多,那么转向系统中是有哪里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