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救助老师们apm扩展调参里roll选项里p值为什么不能低于0.08?

楼主(2016-05-10):
看到过别人p值能调到0.05为什么我的只能限制最低是0.08呢?

网友:
没试过,我最低设置到0.08

网友:
救助老师们apm扩展调参里roll选项里p值为什么不能低于0.08? APM,apm固定翼调参,apm6通道调参,apm基本调参 作者:GIMAN 4466 救助老师们apm扩展调参里roll选项里p值为什么不能低于0.08? APM,apm固定翼调参,apm6通道调参,apm基本调参 作者:GIMAN 70 救助老师们apm扩展调参里roll选项里p值为什么不能低于0.08? APM,apm固定翼调参,apm6通道调参,apm基本调参 作者:GIMAN 7530 救助老师们apm扩展调参里roll选项里p值为什么不能低于0.08? APM,apm固定翼调参,apm6通道调参,apm基本调参 作者:GIMAN 7806 救助老师们apm扩展调参里roll选项里p值为什么不能低于0.08? APM,apm固定翼调参,apm6通道调参,apm基本调参 作者:GIMAN 3016

网友:
不为什么,换用1.3.18版本的MP就可以调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