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第六通道调参设置了 最大值和最小值 不管用呢?

楼主(2016-05-10):
设定了之后旋转第六通道旋钮数值总是在-0.45到0.45之间,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

谢谢  没人知道么

网友:
上个设置图我看看

网友:
我的一直好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没人知道么

不会。。。。。。。。。

网友:
看下控上的6通道行程是否能在-100  0  100之间滑动,可能要设置一下

网友:
我觉得你再自学习一次吧。
1/先检查下6通道接线是否正确,和飞控连接
2/把遥控的6通道复位,看看遥控上6通是否有显示,最大最小值
3/再把飞控上6通学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