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定高问题

楼主(2016-05-10):
如题 naza加非凡G2  最多搜星二十颗  搜索下论坛 没有说怎么定高的  现求教怎么定高 难道就就油门50%之后微调吗??

网友:
定高是靠气压计的,定点需要气压计和gps,选择定点后,油门在50%左右,飞机悬停,低于大概45%飞机高度下降,高于55%飞机上升,大概这么个意思

网友A:
在gps模式下,50油门即定高定点,如想再高一点,推过50,飞机上升,到达你要的高度油门回到50即定住,下降也是,低于50,飞机下降,再推到50即定住,像精灵双中立摇杆的,油门松手回中的那种用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gps模式下,50油门即定高定点,如想再高一点,推过50,飞机上升,到达你要的高度油门回到50即定住,下降 ...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