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Tank V3.0从方案设计到制作完成(最新机架安装和视频)

楼主(2016-05-10):
穿越机Tank V3.0从方案设计到制作完成

先感谢:感谢模友之吧提供的这次机会,可以免费加工,这是造福模友的好事,希望多组织这种比赛,感谢他们的核心团队成员,付出了很多努力,感谢赞助商。

取名 Tank 直译的话有油箱和坦克,装甲车的意思,也部分表达了我的设计意图。

我的设计初衷:

我在飞机机上算是小学生,由于时间不够,练习了几个月只会几面悬停,有时候飞high了就会炸,于是我打算自己设计一个结实、耐炸、美观、漂亮、易制作、便宜、老少皆宜、甚至可以航拍的穿越机。

对于那种大神级别的,就不要喷我了,这种设计对你们来说可能真是tank而不是F1赛车。

V1.0

图释:左边是放置sony的摄像头,可以保护摄像头,暂时没有调向上的角度,主要由于不好加工斜角。上面板采用分段的设计,开有减重条,同时也是随时检查内部情况。

采用16mm的碳管在左右两边,电调放腰圆孔那里,采用扎带紧固,走线从管内。

V2.0

三维图

图释:与一代主要变化为:碳管采用10mm的,为了减轻重量,和看起来苗条一点。

航拍方案(10mm碳管)

在设计之余还脑残的设计一个大点的,打算用于航拍,设计轴距是380左右,其他的同V1.0一样。但是有点重,这种木片的有79克,如果改成碳纤维板的起码翻倍,160多克,加上管夹等,略重,最后放弃这种方案。

航拍机设计不成熟方案。

V3.0

回归
斜俯视
轴侧图,和三视图
前视图
后俯视图
正俯视图

图释:主要是回归之前的设计,在V1.0的基础上,这款采用跟夸张的减重孔,同时上面板采用一体的,两块不是很好的方案,但是是考虑检修,其实一块更好,跟直观。同时与边板的连接改用了跟小的凸起,上面板与主体的固定采用尼龙系带紧固,可以缓冲,保护镜头和面板,在后方设计了电池和接受线的固定座,加长了主体结构(主要是东西放的比较紧凑,易出问题)

V3.0是最终方案。

16mm的碳管,建议采用2200的电池,2204及以上的电机,定位是新手休闲飞,或装逼飞,尾部和侧面都有很大的空间加装各种灯,地面也留了孔。内部空间也足够。基本达到了我的设计意图,结实,采用了通用的16mm碳管,易得,美观,电线和电调可以内藏,外面贴纱蒙住,透气还看不到线,非常整洁大方。便宜(相对的)结实耐炸啊,便携,外观四方可以各种彩纸,装显个性。

另外穿越机10mm的方案,和航拍方案如果大家喜欢请留言,我有空会继续完善。

如果大家觉得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什么比较好的改进能够实现上面的设计目标,也欢迎大家不吝赐教,特别是减重和受力(耐炸)上面。

图纸我已经在排版,估计本周末会发给他们联系加工,等加工好一定第一时间在论坛分享。

楼主(2016-07-23):
总重量670克,打算在这基础上改一下,讲总重量改到600克以内,可改空间还是挺大

楼主:
挂了5000的电池,一下电机就发热

楼主:
第一次飞naze32的飞控,进行了很多次的试飞,参数也是默认的,看起来还是很稳,但是翻滚半径还是有点大,全手动模式翻滚半径大的一逼,还直接扎地上,水平模式翻滚半径小点。

第一次翻滚,还是很刺激,要看翻滚视频的直接2分钟起。

楼主:
这是一块费电池飞了一下

楼主:
tank性能试飞

今天已经实现了翻滚,视频还在上传,翻起来很轻巧

楼主:
放在新页的一楼显示不出来,新机装浆调试

楼主:
显示不出来

外场摆拍

摆拍

网友:
碳纤版本的好看,但感觉比x形增加了重量

楼主(2016-05-10):
然而图显示不出来

侧视图

naze32 自己焊,焊点有点大

内部空间图

俯瞰图

Tank V 3.0 10mm方管.zip

10mm方管机架

Tank V 3.0 16mm圆管.zip

16mm圆管

网友:
图出不来啊啊 啊

网友:
大概图片太大了,还在上传中。

期待效果图...

网友:
个人感觉样子丑了点

网友A:
圆杆必须打孔定位,必须打孔定位,必须打孔定位!!!!

网友:
淘宝有了

网友B:
把這机架弄齊配套,飞一下試試嗎,或設計多几種軸形,你現在是 工 字形,可再試 X 字形,米 形 哈!

网友C:
总算看到图片了。

就是H4的小轴距,但是建议碳管要打穿心孔,上螺丝固定到中心板上。

建议采用方管,10*10的,还可以省去电机座,直接两个孔搞定电机。

网友:
方管不行么.....................

楼主:
不会把,我得去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算看到图片了。

就是H4的小轴距,但是建议碳管要打穿心孔,上螺丝固定到中心板上。

碳管也是采用管夹固定在下面板,穿心孔可以不用打,放在桌上按一下就平了,方管是挺好,不用调水平,能减轻起码40克的重量,可以试试,圆管是一直传承下来的,而且我有现成的,所以采用了。

楼主:
方管好,但是怕炸到,把方管给撕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杆必须打孔定位,必须打孔定位,必须打孔定位!!!!

不用的,可以旋转调整后,用管夹固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這机架弄齊配套,飞一下試試嗎,或設計多几種軸形,你現在是 工 字形,可再試 X 字形,米 形 哈! ...

其实主要是这种H包裹型可以把很多设备藏在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管好,但是怕炸到,把方管给撕裂了。

好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把,我得去查查

差不多的有             。

网友:
不错,会软件有条件就是要尝试,支持

网友:
图好像挂了

网友D:
楼主问下方管用什么电机座来固定,还需要其他螺丝和柱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下方管用什么电机座来固定,还需要其他螺丝和柱子么

自己钻孔,
在设计的时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方管贵,第二是不好开孔,
所以我设计了个垫片,上面开了孔距19mm的3.2的两个孔,可以当做钻模,螺丝用M3的长度15mm左右就可以

楼主:
由于精力有限,我可能只做圆管版本,也希望大家有制作意愿的能做出方管的,顺便提一些建议,我好 后面改进。
另外希望大家支持原版设计,注明出处,名字沿用我的Tank,命名在Tank后面加自己想加的

网友:
用轻木还是碳?

网友E:
多少钱一套啊……我一直想要一个这种布局的机架,空间大,看着带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少钱一套啊……我一直想要一个这种布局的机架,空间大,看着带感

CAD 已经在附件,你要方管还是圆管的,安说明下载即可,如果自己没有加工条件,可以去淘宝找人加工,单独做一套机架估计偏贵,但是3套或者两套一起加工,单价会便宜一点,最好做两架备用。

楼主:
2mm的碳纤维板哦,

楼主:
要是用椴木片做也可以,不是轻木哦,这样强度低了,但是价格会很便宜。图也要改下,

楼主:
我自己在等大脚给我加工,暂时没有做好的成品给大家了

网友F(2016-06-20):
感觉有点大啊,新手慢飞估计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有点大啊,新手慢飞估计还行

对没错,就是装逼飞的,竞速肯定不行

楼主:
机架为了减重,电机座采用环氧树脂强行粘在上面,不知道效果咋样,机架的实际轴距320,空重(含电机座)220多克,我把所有的要装上的电子设备大概700克不到,还行哦。

略重,但还行

网友:
看起来非常的结实粗壮啊。

楼主:
安装图,布线图

就看我

涂胶

没有布线前

来个透视图

摆拍图

通电调试

别看我

调整电机后的图

右视图

设备安装图

上胶

霸气图

布线图

内部布线图

俯视视图,设备安装

设备基本安装

俯视图,整理导线

全部安装完成,摆拍

全部装完,通电测试

涂热熔胶,绝缘

摄像头视图

工作场地全貌,干了两天

楼主:
对机架设计,安装的讲解视频

第一次这么录制视频,还讲解,大家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