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电參數去選擇知道能否用上三叶桨?

楼主(2016-05-11):
l怎樣看电机的參數能得知,這电机能否用上三叶桨而不會燒掉电机呢,是看什麼參數?  K V??电机2204-2208大小??电机和电調A數??

网友A:
一般品牌电机都会对不同的桨做拉力和电流测试,你根据他们提供的参数选择电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品牌电机都会对不同的桨做拉力和电流测试,你根据他们提供的参数选择电调就好了 ...

好的謝謝 !

网友:
比标准两叶浆宽度低一级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