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ega8制作无感无刷

楼主(2016-05-11):
求助我按照资料做的无刷电调不会启动。请问是那个步骤出问题了。PCB板我检查没问题。我用的贴片精度是正负5%。单片机型号是ATMEDA8A TQFP32,.

楼主:
我做啦3块一块一直闪红灯一块2个灯都亮啦。连接上遥控器没反应。是不是我烧录步骤错啦。还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等等等等等等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

网友:
过于专业,不能解答

网友:
哈哈  单片机烧程序没

楼主:
单片机已经烧录程序啦。熔丝都试啦3钟内部时钟1M4M和8M的。程序德国的原版程序和中文都烧录啦,就是不行。我现在出啦程序不会检查。其他都检查啦。除非电子元件是假货。

网友:
帮顶!好贴 做出来了 我也跟着做几个玩玩。问题太专业 不能帮解答。帮顶等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已经烧录程序啦。熔丝都试啦3钟内部时钟1M4M和8M的。程序德国的原版程序和中文都烧录啦,就是不行。 ...

尝试一下外部晶振

楼主:
我做出来。我会分享我的制作过程的。现在还有5片单片机。已经锁5片啦。不敢再动啦。现在在求助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一下外部晶振

我试下,但是如果加外部晶震,体积就大啦啊。

网友B:
程序的可修改项会调吗?在确定单片机能正常工作之后接上I2C看输出的自检信息
我没用过这个方案,但是BL和SIM用这个步骤都能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的可修改项会调吗?在确定单片机能正常工作之后接上I2C看输出的自检信息
我没用过这个方案,但是BL和SI ...

我没有示波器。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C:
被锁的芯片可以用外部1M的有源晶振救活。你试试先熔丝,然后烧bootloader,再烧固件。还有,调试出来后5%的电阻别用了  改1%的

网友:
还有  确定熔丝位有没有问题。

楼主:
我熔丝位是低位置E4 高位置DF。不知道对不对。1%的还要等材料。现在只能用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被锁的芯片可以用外部1M的有源晶振救活。你试试先熔丝,然后烧bootloader,再烧固件。还有,调试出来后5%的 ...

这2天有点忙。忙完可以按照你的方法来。电阻1%的还要几天才到。我有种感觉,用你的方法有可行性。

网友:
弄好吗?电路板多大的呢?有没有PCB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