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来帮我

楼主(2016-05-11):
泡泡老师,如图所示,开机后osd显示版本号,然后就NO MAV DATA!接线rx_tx  tx_rx,都没有问题,但end与其他三线的电压都是4.63V,apm2.8。跪求解决方法。

楼主:
补充,板上st灯微亮闪动

网友:
羽飞科技---无人机整体设计和技术服务商——1元画图纸

Service     私人定制和无人机梦工厂

个性化设计

为您量身打造一款属于您自己的飞行器。为您提供便捷的专利申请服务。

只需1元,为您提供完美的整机解决方案,琳琅满目DIY零配件,厂家直销,为您提供最低的套餐价格。

羽飞拥有什么?
无人机业界资源整合第一人,从每一个小零件开始,质量最好,价格最低,详情请搜索淘宝店铺“羽飞科技”

羽飞科技如有购买拓攻T1飞控需要,联系我们,最贴心的服务送给您!
,您的私有无人机专家!

网友A:
4.63v 供电过低了, osd不能正常工作 , 飞行时飞控有机会重启炸鸡 , 加个5v bec 给osd 独立供电吧 , 也量一下飞控供电模块是不是电压不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4.63v 供电过低了, osd不能正常工作 , 飞行时飞控有机会重启炸鸡 , 加个5v bec 给osd 独立供电吧 , 也量一 ...

感谢,我下午抓紧测下。平时飞没有遇到过飞控重启,就是电压一低(BB响报警立即下落。)看来供电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4.63v 供电过低了, osd不能正常工作 , 飞行时飞控有机会重启炸鸡 , 加个5v bec 给osd 独立供电吧 , 也量一 ...

如何从bec单独供电,能指引下吗?我在电机任意电调中接出两根正负就行吗?按理说电机只需要接一根信号线就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从bec单独供电,能指引下吗?我在电机任意电调中接出两根正负就行吗?按理说电机只需要接一根信号线就 ...

若你的电调带bec 把其中一个bec 正负极接到osd 5v 供电针脚便行 , 还须把osd 正极连接飞控的红线也要去掉 .  注意..osd 上的焊盘若已短路 , osd 12v 供电就不须要了 , 把12v 供电正极去掉或不插在osd也行 , 这个是osd 单一供电方式 , 若焊盘开路的可自己焊 , 不焊 osd 必需5v 及 12v 双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你的电调带bec 把其中一个bec 正负极接到osd 5v 供电针脚便行 , 还须把osd 正极连接飞控的红线也要去掉 ...

多谢,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你的电调带bec 把其中一个bec 正负极接到osd 5v 供电针脚便行 , 还须把osd 正极连接飞控的红线也要去掉 ...

老师,对不起,我解决了,是换了BEC供电搞定啦。辛苦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