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这么久,自己组的680

楼主(2016-05-11):
潜了这么久,自己组的第一架680
电机:340kv
电调:40a
机架:h4 680
飞控:pix
storm32 bgc云台
playuav osd
目前还没配置好飞控,还没试飞。

网友:
新手,慢慢来。

网友:
不错不错!

大轴距很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喜欢爽那个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喜欢爽那个圈。

啥圈

网友B:
这是什么飞控 什么OSD

网友C:
电机线有包了下,是不是多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线有包了下,是不是多余了?

随时可以接出来啊,为以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圈

白色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x9d

其实是9xr pro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飞控 什么OSD

pix飞控,playuav osd

网友:
传说中的一步到位

网友E:
我跟你一样680,布线是不是特别闹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跟你一样680,布线是不是特别闹心,

这还不算吧,至少有2种方案,一种就是把有的电子设备放到机架里边,680的机架,空间还是蛮大的。还有就是把电调放到电机下边,这样的话,机架空了不少,可以放更多的东西,而且,如果你加了电池挂载板,有配件的,可以把挂载板的镙钉上长点的,这样,像什么OSD,图传,ubec的就可以可以放到挂载板上面,下边就挂电池,只是线你得自己慢慢焊接。像用PIX飞控,也可以把电源模块也放上边,然后会线在机架里边。也很美观,就是工程量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