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 怎么调才可以像APM在自稳模式下推前后 左右 响应快点

楼主(2016-05-11):
NAZE32 自稳定模式最大45度 怎么调才可以像APM在自稳模式下推前后 左右 响应快点 一推就满45度 ,我满前进飞机起码1-2秒才慢前进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新手

网友:
是不是在CF里调rate?

网友(2016-09-01):
如图所示,Level P 值调整angle模式下飞机最大倾斜角度,如果倾斜角度越大,那么飞机在水平方向分量的推力也大,飞机飞行速度更快。如果原来是5.0,意味着即使打满舵也只有50°,如果调整成9.0,那么打满舵飞机几乎垂直,意味着飞机姿态变化更迅速。
Roll rate 表示飞机的滚转速率,1.00为满速率满舵量,0.7即为70%最大速率。越大飞机滚转速度越快,意味着飞机改变姿态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