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220用多大容量的电池?

楼主(2016-05-11):
朋友们给说下穿越机220用多大容量的电池?电调支持前提下2204kv2300的电机能用4s电池吗?我220机架2204kv2300电机,用1800man电池,只能飞4   5分钟。正常吗?谢谢了

网友:
我用的1300电池,3S

网友:
正常用1300到1500左右的电池 现在主流都是用4s的电池的 穿越机续航没那么长 一般56分钟的正常

网友:
我一般用1300毫安3S电池

网友A:
看重量,最重不超过15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重量,最重不超过150克

朋友这电机能用4s电池吗?会不会烧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这电机能用4s电池吗?会不会烧掉

电机没问题,看电调说明

网友B:
2200一般用150g到200g的电池 飞的最暴力的还是用1300mah  60c以上的电池 当然也可以用1500mah 40c的电池  一般 1300的暴力能飞 3分钟左右 下来就3.7左右   1500的也差不多 主要是重量上去了      电调会不会烧看你用什么电机配什么浆 一般2204配6045最大29a 所以电调要30a  如果用5045三叶 20a比较保险 2叶5045用12a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0一般用150g到200g的电池 飞的最暴力的还是用1300mah  60c以上的电池 当然也可以用1500mah 40c的电池   ...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