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APM罗盘校准及设定选项

楼主(2016-05-11):
新入四轴,玩了几次觉得原有的qq飞控虽然比较好上手,但是也缺乏自己研究的快乐,所以从闲鱼收了一套apm2.8+6h,价格倒是便宜,可惜坑爹的是卖家一个跳线帽也没给发,更夸张的是罗盘线也被快递蹂躏断了一根,所以昨天晚上苦逼的又做跳线帽又焊罗盘线。今天中午上地面站进行罗盘校准的时候,发现自己下载的1.3.32社区版的罗盘校准和泡泡老师教程里的不一样,选项里面有好多通道的英文名和角度,感觉是不是选择gps相对于飞控的位置选择?悲剧的忘了照相,请问下大家是我下载的程序太旧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谢谢各位老鸟后附我的450假组apm图

网友A:
换汉化版地面站,基本所有参数菜单都汉化了,playuav的,不过现在新版汉化也很全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汉化版地面站,基本所有参数菜单都汉化了,playuav的,不过现在新版汉化也很全面了 ...

谢谢啊,我下载的就是playuav的1.3.32,再也没找见更新一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我下载的就是playuav的1.3.32,再也没找见更新一点的

你也可以试试官方最新版,把以前的卸了,所有地面站文件删完再装

网友:
慢慢折腾吧,本来开源就不好伺候,买个二手有问题也会迷的吧

网友:
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
便宜要会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试试官方最新版,把以前的卸了,所有地面站文件删完再装

感谢,已经搞定了

楼主:
感谢大家,这个版本的地面站没有问题,昨天又在论坛里面看了一些帖子,由于我的罗盘芯片装在下面,而且昨天没有上机架,所以没反应。今天在校准的时候得选择翻转180度选项就进行下去了

网友:
调试不能通过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