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飞行模式设定

楼主(2016-05-11):
大神好,我就想问问 CC3D飞行模式可以设置成无头模式或者锁尾模式吗?
请问如何设置?
谢谢

网友:
无头模式要罗盘的    锁尾  什么鬼

网友:
可以锁尾,lockaxis 就是

网友:
锁尾是什么鬼???????????????????

网友:
CC3D没有无头模式。。。
个人认为,CC3D的手动模式,PID调好了,和F3不相上下。
做翻滚、筋斗都是妥妥的

网友:
没有无头

网友:
没有,F3飞控有无头模式

网友:
无头模式和锁尾都需要罗盘 cc3d没有 老老实实飞自稳 手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