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掉泥里了,咋整

楼主(2016-05-11):
熬夜几个夜晚,问了各位大神终于把F450组起来了,夜晚去试飞,然后尴尬了……掉泥里了      想问问大神,哪些可以水洗,哪些只能擦下,电机进泥了有影响么?

网友:
准备点无水酒精,整机用水冲,然后擦干,电吹风吹一吹,用酒精再洗一遍,吹干再晾几天

网友A:
电调记得要去皮,飞控如果里面不太脏的话就别洗了,拆出来用棉签蘸点酒精擦一擦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记得要去皮,飞控如果里面不太脏的话就别洗了,拆出来用棉签蘸点酒精擦一擦就行

去皮用水冲么

网友:
电机不怕水,其他的飞控,gps,电调什么的最好别碰水,接收机我试过接水没问题,但不建议

网友B:
用水洗  吹干就可以了   我刚开始飞KT板掉在水库一个多月  捡起来清洗了  现在都还在用  包括电调

网友:
这。。。反正机架先水冲然后酒精,电子部分建议除电机外都不要沾水

网友:
就用水冲,冲完晾干不要上电,完了再用电吹风吹下,确保水干了再用

网友:
这是和泥干什么了

网友C:
敢情楼主是在农村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敢情楼主是在农村的啊

是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水洗  吹干就可以了   我刚开始飞KT板掉在水库一个多月  捡起来清洗了  现在都还在用  包括电调

好奇怎么打捞上来的

网友:
轻轻泥土,晾晾干,飞控啥的就不确定了

网友E:
电机一定要洗干净,如果有能力,最好把定子拆了洗轴承。电调扒皮用水冲洗下一般没事。gps跟飞控要用酒精擦干净电路板。电池用水洗洗一般也没事,记得要晾干,最好阴干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一定要洗干净,如果有能力,最好把定子拆了洗轴承。电调扒皮用水冲洗下一般没事。gps跟飞控要用酒精擦 ...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记得要去皮,飞控如果里面不太脏的话就别洗了,拆出来用棉签蘸点酒精擦一擦就行

为什么电调要去皮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一定要洗干净,如果有能力,最好把定子拆了洗轴承。电调扒皮用水冲洗下一般没事。gps跟飞控要用酒精擦 ...

为什么电调要去皮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电调要去皮洗?

不然里面的泥土怎么洗干净?电路板也不能擦干,还有保险一点的方法,先把泥土晾干,然后用气枪吹,毛刷慢慢刷,但是这样比较麻烦

网友:
不建议用水洗,水洗后晾干虽然使用上可能没问题,但是水里含有各种杂质及微量的化学物质,时间久了后会腐蚀PCB或原件引脚造成隐患,进水晾干的电子产品可以看看原件引脚,尤其是间距极密的单片机引脚什么的,保证会出现白色沉积物。这些沉积物时间久了会造成各种隐性故障,所以还是建议用无水酒精加超声波(手机电路板专用的那种超声波盒子)将电路去壳或皮后清洗稳当。至于电机,拆掉卡簧后取出各部件单独用酒精清洗,然后自然晾干或大瓦数白炽灯下烤干后重新上油组装即可。

网友:
水龙头开大。洗个澡就好了

网友:
没关系的,我的飞控都是脏子拆开直接水冲洗,只要确保吹开后再上电就行了,没那么娇贵

网友:
电机和机架可以水洗,其他的拔掉电源酒精清洗就可以

网友:
这。。。。整个一童子鸡

网友:
洗洗再飞

网友:
清理干净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奇怎么打捞上来的

接了个旁边养鱼的船

网友:
电调去热缩套管。用洗板水直接刷干净,等它干了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