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模友们

楼主(2016-05-12):
我有个2.5CC的压燃发动机,是燃烧乙醚的,能否燃烧甲醇,请模友们帮帮忙。

网友:
应该不行  没有热火头

网友A:
不行,压燃式是烧、煤油和蓖麻油的混合油,靠的是压缩到乙醚的燃点,类似于现如今的柴油机是没有点火系统的,而且这种发动机油耗超高,挥发慢,毒性强,已经被现在的电热式甲醇机替代,电热式发动机使用的以甲醇、蓖麻油和硝基甲烷混合油,和压燃机不同的是,电热式发动机启动时要用点火器点亮热火头,才能发动,。因为甲醇挥发性强,能很好地和空气混合,所以电热式发动机有燃点高,爆发力强,油耗低转速快等优点可以用到各类模型上,所以你的发动机只能用来收藏了,重新买个烧甲醇的电热式发动机玩吧

网友:
有毒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压燃式是烧、煤油和蓖麻油的混合油,靠的是压缩到乙醚的燃点,类似于现如今的柴油机是没有点火系统的 ...

谢谢!谢谢帮助。

网友:
七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