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天线配合平板测试

楼主(2016-05-12):
显示屏参数

左上角显示电压,RSSR(右边天线信号强度,即蘑菇天线信号强度),RSSL(左边天线信号强度,即平板天线信号强度)。
左下角显示距离(D),高度(H)。
天线发射机ts832   接收为双接受一体显示屏
由于显示屏是双接受的,不带天线会严重影响接受机使用寿命甚至烧坏,所以才加上了一个平板。
但是不影响实验对比效果,我们只看蘑菇的信号强度及显示屏雪花程度就可以分辨两款蘑菇的好坏。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2MTM5MDg0MA==.html

马歇尔天线配合平板绕障测试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2MTM5MDgyMA==.html

普通蘑菇天线配合平板绕障测试
大家可以看到,待走到406门口时,普通蘑菇的信号强度在0到30波动,雪花较为严重且波动大;
而马歇尔天线的信号强度稳定在40,雪花极少且稳定。
由此可见,马歇尔的天线在绕射能力上比较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2NTg1NjE0OA==.html
马歇尔天线配合平板低空拉锯测试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2NTIwODI5Ng==.html
普通蘑菇天线配合平板低空拉锯测试

大家可以直接快进到400m左右开始看,两款蘑菇配合平板在500m左右都出现了剧烈的雪花现象,
主要原因在于飞行高度低,信号有遮挡,但是也可以从中看出一些细节问题。

普通蘑菇在480m信号强度在40上下剧烈波动,信号不稳定,雪花现象严重,在进行拉锯会有危险,就返航了。
马歇尔天线在520m信号强度50左右波动,雪花现象不明显,由于在530m时遥控失控,飞机返航,无法再进行拉锯测试,没有测试出极限结果,只能草草收场。

有人会说我拉锯可能没在一个地方,天地良心。由于测试地点多丘陵,现正值风季,都是找没风的时候抓紧测试的。这也是为什么没有高空拉锯的原因。
总体来说,马歇尔天线效果非常不错,绕射能力较强,稳定性极佳,是出门爽飞必备天线。 也可以参考其他魔友的不同天线与马歇尔天线的对比情况。

网友:
确实绕障好一些,

网友:
棒天线3000+米,飘过

网友A:
全宇宙马歇尔天线无敌

跟马歇尔比,全宇宙的天线都是浮云。

更正一下,图传接收,哪怕是三接收、四接收、一万接收,不接天线不会烧坏,一点都不会,真的。

另外你拿平板的背面对着发射端,值得探讨。

网友:
500米就失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宇宙马歇尔天线无敌

跟马歇尔比,全宇宙的天线都是浮云。

楼主,俺来晚了:)
管理员来了是肯定要回复的:
1、权当管理员对马歇尔天线的谬赞了;
2、我的小飞手没装天线通电半小时永久黑屏一次,返厂才修好,可能接收天线也会烧;
3、楼主很执拗,我昨天晚上就跟他说了,不幸被我言中,具体见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俺来晚了:)
管理员来了是肯定要回复的:
1、权当管理员对马歇尔天线的谬赞了;

图传接收端,正常情况下仅仅是接收信号,不发射信号,你小飞手黑屏的原因要看返厂结果,看厂家怎么说。
实际使用,图传不接天线,玩过的模块没有出问题的。
这东西就和玩胆机一样,胆机的输出端一定要接负载,输入端无所谓。

别的,权当闲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宇宙马歇尔天线无敌

跟马歇尔比,全宇宙的天线都是浮云。

搜嘎  what  平板那是背面啊   也没人说啊  我看挺多人都那么安装

楼主:
可能跟低空 和天下摆放的位置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俺来晚了:)
管理员来了是肯定要回复的:
1、权当管理员对马歇尔天线的谬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