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推荐的图传

楼主(2016-05-12):
最近剛入手人生第一台穿越機子,我使用的TS5823S圖傳
想說第一次飛屏幕不需要用太大的所以选择200的
上上来板上有没有推荐的200图传

网友:
600
mW也不大

网友:
锐鹰200mw,我有代理

网友A:
没读懂楼主的意思,首先功率决定的是距离,和屏幕的尺寸一类的无关
屏幕最好一次到位,毕竟不是消耗品,很少去更换,挑一个不错的
图传还是品牌的好一点,我觉得欧姆威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读懂楼主的意思,首先功率决定的是距离,和屏幕的尺寸一类的无关
屏幕最好一次到位,毕竟不是消耗品,很 ...

同意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