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威接收机

楼主(2016-05-12):
原配线丢失,想自己做个信号线,找了个4层的耳机线。
现在想知道没有没人做过给个线层定义,我试了一遍了,不出图像
插得av2接口求帮忙
三层的定义也行让我参看下

楼主:
原配线丢失,想自己做个信号线,找了个4层的耳机线。
现在想知道没有没人做过给个线层定义,我试了一遍了,不出图像
插得av2接口求帮忙

网友:
线太细了吧?

网友A:
照着原来的线序焊接就好 至于你的四股线的对应位置关系最好用万用表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着原来的线序焊接就好 至于你的四股线的对应位置关系最好用万用表测试一下

怎么量,怎么显示才
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量,怎么显示才
对?

调到电阻档 测试电阻为0的是一根

网友:
联系我,我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