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站

楼主(2016-05-12):
我的CC3D在调参时 出现了版本与地面站不同 的字样出来 是不是要换地面站呢、、、

网友:
给CC3D刷新固件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地面站版本更新了,而飞控没有刷入新版本固件
最好在地面站里给飞控刷一遍新固件,也可以找对应的老版本地面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