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6-05-12):
新手想组装330,不知道选什么飞控。cc3d和qq大家觉得那个适合新手。在贴吧发帖说QQ飞控是不需要调试直接就可以飞,但是就只有前后左右,装不了gps,cc3d需要调试可以用gps。大家觉得对吗

网友:
塞个F3吧 或者直接APM   PIX那些

网友:
两者之间选的话cc3d更好,qq虽然不需要复杂的调试,但是只是能离地而已。
装gps的话都不行,cc3d虽然支持,但是功能很少,真的想要gps功能的话还是apm,pix,一类的更高端的更好

网友:
我是来拿分的,随便帮顶

网友A:
330还是apm ,pix吧,cc3d装gps和不装区别不大,或者用openpilot的 revo也行(cc3d的升级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0还是apm ,pix吧,cc3d装gps和不装区别不大,或者用openpilot的 revo也行(cc3d的升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