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的双接收刷机求助

楼主(2016-05-12):
论坛的双接收,线接好,刷熔丝位,显示刷写成功,但刷固件就尼玛显示file:///C:\Users\lidg\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8444365\QQ\WinTemp\RichOle\TU8F)}8`MHH$LF2~2389V94.pngfile:///C:\Users\lidg\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8444365\QQ\WinTemp\RichOle\TU8F)}8`MHH$LF2~2389V94.png“进入编程模式错误,请检查编程器与目标板的连接是否正确?”

用的是usbisp下载线,以前刷b6时都很好用的啊

楼主:
换了个晶振,ok

网友:
来 见 顶 顺手一分到手

网友:
不懂帮顶吧,唉

网友:
那就检查刷机针是否接触好和定义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