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怎么折出漂亮实用的钢丝拉杆,请机油们指教!

楼主(2016-05-12):
好多多轴机油  ,现请教学识渊博,炉火纯青的前辈,飞在前线的炮灰指挥部,现有小白一只,欢迎来折腾,重点钢丝拉杆怎么折,才能安全使用?
细图作品,有点问题一头虚位大了影响打舵行程,粗图作品怎么折!

网友A:
你需要一把尖嘴钳,和一双有力的手掌

网友B:
尖嘴钳,或者看过FT的视频的话你会知道有一种专门夹Z字的钳子

网友:
你需要一把好的尖嘴钳

网友:
这个还有专用工具的!

网友C:
我都是用尖嘴钳弄得,需要硬度高的钳子。时间久了摇臂会有虚位,所以高精度的话眼要用球头。而且为了方便调节一边用快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一把尖嘴钳,和一双有力的手掌

尖嘴钳是个消耗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尖嘴钳,或者看过FT的视频的话你会知道有一种专门夹Z字的钳子

专用工具,这个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用尖嘴钳弄得,需要硬度高的钳子。时间久了摇臂会有虚位,所以高精度的话眼要用球头。而且为了方便调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淘宝有z字钳

网友:
用球头比较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