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一给油门老是翻跟头

楼主(2016-05-12):
飞机电机转向和浆就是对的.一给油门飞机就翻跟头.求解释

网友:
什么飞控?电调校准了吗?

网友:
地面站里状态正常么,加速度计重新校准,电调油门校准重新做

网友:
先看插得对不对吧?

网友:
重新校准吧。。

网友:
重新校准。。

网友:
起飞就翻问题就这么几个
1.电调顺序错误
2.电机的正反转向错误
3.桨的正反转向错误(桨的正反面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