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有轻微响声

楼主(2016-05-13):
新买的雷家的APM2.6,调试时把飞控贴在耳边,发现有轻微的滴答声,请问这正常吗?

楼主:
apm飞控有轻微响声

前段时间买的雷家的apm2.6,调试时把飞控贴在耳边听到轻微的嘀嗒声,询问客服也没给出答案,各位模友有碰到同样的现象吗?飞控可以正常连接地面站。

网友A:
装了超声波了吗?可能是超声波的声音

网友B:
声音的节奏是不是和闪灯的节奏一样

网友C:
是电机响的还是飞控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装了超声波了吗?可能是超声波的声音

就算装了超声波人也不可能听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电机响的还是飞控响的?

飞控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了超声波了吗?可能是超声波的声音

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音的节奏是不是和闪灯的节奏一样

好像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算装了超声波人也不可能听到

你确定?反正我的精灵,还有穿越机装了超声波,还有2个派诺特,我都能听到超声波的哒哒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一样的

问题不大,各供电线正常不,把其他外设都去了,你再上电看看响不响了

网友:
连接USB了吗?我的也响,独立bec 供电,不接电池,usb连接电脑   飞控滴滴响,  拔掉bec独立供电,滴滴声  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