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osd飞控开机启动不起来!把线拔掉再插就能起来!

楼主(2016-05-13):
泡泡老师!我的是雷家pixhawk,miniosd刷的3.2固定翼固件!飞控开机但是osd启动不起来!把osd的插头拔掉再插上去就又启动起来了!咋回事?

楼主:
好的!知道了!第一次使用这个!还望谅解!

网友A:
在MP里设置一下OSD/数传  延迟启动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P里设置一下OSD/数传  延迟启动 就好了

设置几秒呢?我倒是找到那个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P里设置一下OSD/数传  延迟启动 就好了

延迟启动的那个参数有嘛?我又找不到了!

网友B:
是不是供电不足的问题

网友:
5v电压是飞控取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供电不足的问题

应该不是!飞控开机后,把osd拔掉再插上,osd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飞控开机后,把osd拔掉再插上,osd就正常了!

单独供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