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弱弱一句APM跟PIX能用双回中的控么

楼主(2016-05-13):
像大疆那种控

网友A:
我就用的带回中的控

网友B:
可以啊,自己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用的带回中的控

那解锁是双摇杆内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自己改下

试过精灵的遥控器,感觉很好操控,所以想改双回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解锁是双摇杆内下吗

解锁还是一样

网友C:
解锁都一样!!

网友:
定高模式就可以

楼主:
大神,你的什么控

楼主:
自稳模式解锁不会一下子窜起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你的什么控

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你的什么控

pix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锁都一样!!

自稳模式下会窜起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遥控器是什么

at9 解锁方式根据飞控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9 解锁方式根据飞控来的

那遥控器的油门回中不需要改变地面站里的配置吗

网友D:
可以  自稳的时候注意油门位置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客气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自稳模式解锁不会一下子窜起来吗

会!定高也可以解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  自稳的时候注意油门位置 !

自稳模式下解锁是不是要慢慢松开油门摇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定高也可以解锁啊,

哦,懂了大神,定高模式解锁油门摇杆往上推起飞后,到达一定高度,松开摇杆,油门摇杆回中,高度不会掉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稳模式下会窜起来么

解锁后慢慢松油门,正常飞是不会往上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锁后慢慢松油门,正常飞是不会往上窜的!

好的,谢谢大神,双回中的遥控有什么可以推荐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稳模式下解锁是不是要慢慢松开油门摇杆

对的 一定要慢慢松 要不然就窜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的 一定要慢慢松 要不然就窜了 哈哈

请问大神双回中的遥控器有什么好推荐的

网友F:
那解锁不就是油门在中值,直接飞起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解锁不就是油门在中值,直接飞起来了吗?

慢慢松开,或者定高模式起飞